IT8716F-S 这款IO参与开机吗?

楼主(2009-03-17):
请问IT8716F-S 这款IO参与开机吗?

网友:
71.72.75,76,77,79,是参与触发的脚。

网友:
一般是参与的,也的看什么板子

网友(2010-01-09):
我发现在ECS761GXM-M V1.0是不参与开机的,手上这块IO拆了,还能开机,还能进BIOS设置,说明键盘也不被控制,希望能给你点提示

网友(2010-03-16):
我测量了 75脚是接开关的   估计应该是8712的触发脚位是一样的

网友(2010-08-03):
有没人能说明一点吗

网友(2010-11-19):
应该是参与的,查看一下PDF发现71.72.75,76,77,79,是参与触发的脚,可跑下电路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当然参与了,你可以下载一个DBF的文件看看

网友(2011-11-17):
这些针脚真的有用吗?

网友(2012-05-27):
一个该是参与把

网友:
是参与的 我遇到过好几次

网友(2012-08-28):
我的华硕M2N主板IT8716F-S参与开机的

网友(2013-08-17):
我今天也遇到了,确定参与,不过8716坏了,哪个能代换呀

网友A(2013-12-05):
   富士康的M61PMP   插电风扇转下停就掉电了,再加加不上。  量了72脚 能开机的时候是有个3.3  掉电后木有了。谁能告诉我  8716f-s 的  72 脚 是本身输入的3.3  还是进入的3.3 ,      求解!

网友(2014-03-20):
我也修住一台  72脚 没电压、

网友:
肯定参与

网友(2014-08-10):
  一般富士康的主板  大部分 IO都参与开机

网友:
麻烦问一下楼主能发个图纸不

fzxishuai -4 短时间内回复两次,图纸请在论坛搜索

网友(2015-10-22):
引用 网友A:
富士康的M61PMP   插电风扇转下停就掉电了,再加加不上。  量了72脚 能开机的时候是有个3.3  掉电后木有 ...

72#应该是I/O到南桥请求上电的

网友(2015-12-14):
图纸也没得,我这个板子一下能开机,没几秒就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