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2801EB的几个信号

楼主(2009-03-17):
865PE 主板
不过内存

常规检查和处理:内存供电正常,六个时钟0.4V左右的电压 ,内存槽已清理,BIOS已刷,IO换过了

上带灯测试座,发现 NB 到 U座的SMI# ,A20M#,INIT#,STPCLK#  四个信号指示灯均不亮
但对地电阻正常!   对比了三张82801EB的板,带灯测试座上的此四信号灯均亮!!

有了解的朋友讲一下,谢谢!!

以前在重做桥的时候,桥焊上去的时候经常发现这四个灯不亮(因为这四个信号在EB上的脚位离不远),从而导致不跑代码,但是加焊一遍就好了

网友:
灯不亮,但有阻值,那应该是U座和测试座接触不好吧,建议换个U座,或者把U座那几根针挑高点.

网友:
打阻值是把CPU保护座装上去,直接打的饿保护座上面的孔。阻值正常。
应该可以排除U座,SB空焊的可能

网友:
EB挂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