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变色

楼主(2009-03-17):
我这有台17寸宏基液晶一台,故障是缺色,查过后,信号线上是正常的,现在我不知如何去进行下一步流程.本人是个新手,请老手指点指点,小弟在此谢过.知道的说声,因为比较急

网友:
你说的一点也不具体 。 你说你是新手有怎么知道信号线是OK的那,我建业你说清楚些 缺的是什么色 怎么才会缺色的 别的电脑也缺色么  以上都不是就要拆机了 一般式液晶都是LED出问题了

网友:
缺色的是什么颜色  量一下屏线是否有断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红色,看起来比较暗 ,信号线,我是测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会不会是程序的问题呢?

网友:
一般都是VGA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