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振电容??

楼主(2009-03-17):
谐振电容可以去掉不用吗

网友:
不用怎么振?

你还不如说能不能把电脑的cpu去掉行不行呢

网友:
不可以,楼主是修电脑的吗?

网友:
谐振电容是可以去掉的,但可能会产生不稳定!

网友:
有时电脑开不了机,测量的时候表笔碰到32.768K晶振就跑过去了,换下晶振板就好了
为什么碰下就能跑,不解!

网友:
因为我给晶振给了个高的静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