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雷击机维修一例

楼主(2009-03-17):
一方正飞跃V310,被雷击后不开机
先用表测量电源无待机电压,换测试电源后有了5V,但还是不能开机
用手触摸网卡、南桥、I/O无明显发热
强行开机,竟然无反应
二极管档在线打12V,5V,3.3V阻值,发现有两组5V对地短路
很快查到网卡接口附近一D434的场管击穿,用2023代换后可以开机了
这时测量发现内存供电也不对,查为下管击穿,再检查板上其它场管,在PCI插槽的左侧一个5V供电管也挂了,全部更换后主板可以点亮了
奇怪的是三个管子型号都是D434,并不在同一组电路中
再回头来修电源,很简单,是辅助电源的5H0165R内开关管BE结击穿,然后把开关变压器的供电限流电阻给烧断了,更换这两个元件OK

.

网友:
网卡居然没有坏?

网友:
是的,网卡居然没坏,而且击穿的三个管子在不同的电路中,不明白这雷是怎么个劈法了。

网友:
你提到修电源,小弟想问下,电源里的保险炸了,换了还不行,那该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里保险炸了,说明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首先得测其他原件有无问题才能再上保险测试

网友(2009-09-03):
网卡没坏。。不容易额。。完事收了多少钱啊

网友:
很宝贵的经验,雷击网卡还没坏?很少见!

网友:
是啊,一般情况下网卡芯是要挂的,不错吗,老天象你

网友:
雷是顺着电源打下来的当然没坏网卡。要是雷从电话线打下来电源怎么会坏?

网友(2010-01-06):
楼主技术其实挺厉害的....叫我的话可能就没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电源里的保险烧掉,首先检测下电源的功率管有没有击穿,功率管如果是好的,一定是整流滤波电路。重点检查桥堆或者是4个整流管和200V330UF的滤波电容。

网友(2010-04-06):
倒是学习了楼上的电源检测方法了

网友:
这个要起码对阻值,跑线路都有很深的认识才可以。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挺对的 电源保险应该挂了  网卡也应该挂了呀

网友:
从电线毁电源,从网线毁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