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k8m800 754板问题

楼主(2009-03-17):
该板测试触发正常,不跑码,测试基准电压从1.8V一直往下降,问题该从何入手?
联想

网友:
有没有复位,
无复位,查VCORE,内存供电,显卡供电,修好这几个电压,差不多了

网友:
K8的场管坏得较多,不妨查看

网友:
现有Vcroe核心电压,但诊断卡复位灯长亮

网友:
刚修了主板CPU附近的电容和电阻,发现CPU已经供电正常发热,比先前的不发热有一定的改善了,欢迎指正.

网友:
是不是一定要测试场效应管呢?不好意思多说几句了.

网友:
经测试场管是正常,有无高手指点?

网友:
如果怀疑场管不正常最好代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