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X-SE跑代码D4

楼主(2009-03-17):
华硕P4P8X-SE跑代码D4,有时候跑到D5或D8,测试内存工作电压2.8V(可能高了点),终结电压1.5V也正常。显示卡FX5200,工作电压1.3V,客户反映坏之前有时候点不亮,动下显卡就好了。
我换电源,换内存卡,显卡,结果还是跑D4,清洗了显卡插槽,内存插槽,加焊了北桥,IO还是跑D4,到此没有头绪了,请高手指示。谢谢!

网友:
可能是显卡供电管有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AGP8X有两组供电,一组是0。8V,另一组是1。5V对吧?还是供电范围在0。8-1。5V?请指点?

网友:
内存的电压有2.86V,是不是有点高啊?能正常运行吗?现在不插显卡也是跑d5或者d4?

网友:
内存电压显然不正常,不妨先修内存供电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今天这板出的更怪的问题,早上还是跑D4,后来我用风枪吹了一下内存供电部分,结果开机还是2.86V,仍然是代码D4,临时有事走开了但没有关机.
半个小时后回来重新启动,滴,D4跳过去了,进WINDOWS了,一切正常,测试内存供电2.65V,拷机3个多小时反复重启几次都正常了,真是无法解释?各位同行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还是场管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