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F720B行幅变窄 不能调节

楼主(2009-03-17):
LG F720B 17纯平显示器  拿来的时候二次电源开关管坏了160V47UF电容鼓包 更换后 可以点亮 进系统前一切正常。
进入系统后行幅变窄,不能调节,B+电压50V左右(二次电源部分为升压式)二次开关管G极为2.9V
请问这是行场芯片的问题吗?

感谢长风版主的回复 更换S极电阻后修复

网友:
没有升压.检查升压电路相关元件.升压管S极电阻.升压管G极驱动部分是否正常等.

网友:
http://shop57138427.taobao.com
我的淘宝小店,欢迎大家惠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