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pir3000 電池無法開機

楼主(2009-03-17):
外接電源可以正常開機
電池+外接電源可以正常開機
唯獨單接電池三秒斷電
請問該從何修起?
有無 Aspir3000線路圖呢
多謝

网友:
首先确定你的电池好坏,要是好的,那就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先确定电池是不是有电,如有电就查电池放电电路

网友:
先查电池好坏```

网友:
八成就是电池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