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AMD770主板进coms保存后不亮

楼主(2009-03-17):
开机亮,正常系统从启,或用rst针从起都没问题,就是进coms后保存推出后不亮了,跑到ee f0就不亮了,再从启都没反应了。关机后再开直接EE不跑码,诊断卡复位灯过几秒闪两下。只有清一下coms就又开始跑码了。。。进系统都正常。。。从哪里下手找问题了。。谢谢。。。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频率问题,你换换晶振看看,这种问题比较难修!

网友:
AMD770~~~~很新的主板~~~
进去后。不操作保存都会这样吗?
建议~~先刷一下bios~

网友:
刷过了,bios块都换过了

网友:
代换一下看看是不是其它硬件问题

网友:
七彩虹保三年,直接换哇。770的板子才出没多少

网友(2009-10-05):
有没有这个BIOS呀。。。。感谢万分呀。。。。有加我376285738

网友(2010-01-22):
我现在手上就有一块,不知道怎样下手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很难搞的,一般都是软故障结合硬故障,我手上还有一块到现在都不想弄了,你要是弄好了,告诉我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故障   也是只要在COMS里边设置个什么都电不亮    从新放个电  就又能点亮   刷过BIOS没有用   最后没有解决  要客户每次按F1   将就用  你要是解决了  告诉我一声哦

网友(2010-03-10):
我今天也遇一块升技NF8-V2的主板,现象也是进入BIOS改动设置后就点不亮了,清了之后又可以点亮,桥非常发烫。换过BIOS芯片刷了之后还是一样,不知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