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09-03-19):
来自: 河南周口 来自 河南周口
说明白点儿,硬盘自身也是一台电脑! 有CPU,有存储器,有输入和输出,加电源就构成了基本电脑模块了! 是电脑就得有操作系统,有系统那就是软件,那就好办了,就像修改WINDOWS的注册表一样,改改设置以适就应不同的功能需求. 我们改硬盘也是改它的软件设置,当我们知道它的软件功能之后. 呵呵.........那么坏道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是通过软件修改硬盘所使用的磁头数目来将已损坏扇区相关的磁头关闭,这样,就没有坏道了,容量会损失一些,但起码可以用了啊,不会再敲盘啊,死机啊什么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