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Versa M400 PD1 短路

楼主(2009-03-17):
NEC Versa M400 PD1 短路, 这二极管该用什么替换?
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用个1N4148换上去试试

网友:
只是普通的二极管? 肯定吗?请大家帮帮忙。

这会是稳压管吗???

网友:
找个大小差不多的都试下,只要方向正确问题不大。。

网友:
请问各位大大, 其它笔记本供电, 可有用同样线路? 上面有注明它是什么二极管吗?
或者谁有图纸?  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正极接地的,就是稳压管了,主板上多的是,换个试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