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机器问题

楼主(2009-03-17):
一台P4电脑
开机后一直嘟嘟嘟的报警,不停,诊断显示:A7A6

网友:
A7是内存不过   我遇到过A7的  换了个供电管好了
A6就不知道了  估计也是

网友:
A7跟内存方面有关的

嘟嘟声是不是一声一声的拉长音?如果是这样也是指内存方面

换内存条或测量内存插槽的供电情况

网友:
换内存,或者把内存用橡皮插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