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形怎样区别小贴片电容和贴片电感

楼主(2009-03-17):
从外形怎样区别小贴片电容和贴片电感?有图片比较最好。

网友:
电容基本上是淡黄的或灰的,鸡粑粑色的
点感基本上都黑的
在按位置上的符号看也行  电容:C  电感L
下楼补充吧

网友(2009-05-19):
这个我倒没有注意过,二楼提到的我留意一下,看是否正确!

网友:
天蓝色的贴片一般代表什么,楼上的指教下啊,

网友:
天蓝色的也是电容

量一下,阻值接近零的就是电感了

网友:
我现在还是区分不出来,惭愧

网友:
说全了,如果没有mark,最主要的是用万用表量一下先。

网友:
真要学习从颜色区别这样更方便一些

网友(2009-07-10):
准确的区分还是要看电路

网友:
好像都找不到具体的对应关系

网友:
试试找找看看

网友(2009-11-29):
电容的颜色是黄色或淡黄色,电阻是黑色且上面有数字,电感是黑色的没有数字!

网友:
板上一般都标记着

网友(2014-11-02):
其实还是用表最好,蜂鸣档响的电感,不响电容

网友:
一是通过符号:电感是L,电容是C
二是看外观,电容表面偏黄色,电感表面是褐色

网友(2015-11-03):
很好判断的啊

网友:
电容:C  电感L

网友:
贴片电容中间是黄色的,贴片电感中间是黑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