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0显卡在游戏中黑屏

楼主(2009-03-17):
一块杂牌5200显卡在不打大游戏时正常,一玩大游戏就时不时的黑一下。我在DOS下用MATS测试如下: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None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0
Unknown Error Count: 0

No errors logged.

网友:
这种应该是供电的问题哟,你看一下,几颗电容是不是好的,

网友:
电容看外观还可以,我明天全换了试试

网友:
换了电容还是没解决,后来我看到了散热片下的CX1117-ADJ。会不会是它的问题,于是找来一个换上。开机进系统,运行欧洲卡车没有黑屏了。玩了两个小时都没问题。看来问题是CX1117引起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