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液晶紧急求助

楼主(2009-03-17):
现在有一杂牌液晶,CanWa15寸,原来的故障为能显示,但屏闪,下部分显示不正常,后我外接电源,不小心把正负极接反了,烧了一块集成的MOS管,八只脚,上面标着**60Sh,前面的烧糊了认不出来了,请高手指点,这个八脚的是个什么型号的,用什么代换?
这个驱动板的名字叫:乐华2023L单VGA驱动板

网友:
是不是高压部分的IC 如是的话可用4500代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高压的IC,是外置12V电压进来后,进入这个块子的第二脚,然后再输出来,这个块子的第二脚接12V,应该是电源脚,4脚接地

网友:
原来的故障为能显示,但屏闪,下部分显示不正常
先要保证屏是好的,如果屏坏了,你修完驱动板 回来发现屏是坏的,那不是白修了
再者 一个驱动板很便宜  通用板很少去修它的

网友:
我用的就是这套板子它是  CT4060SH

网友:
是啊,有可能屏是坏的哦,
这个主板是通用板,很好买也很便宜。

网友:
是个电源IC  ACT4060SH

网友:
建议你换板,确定是不是屏有问题,如果屏有问题就没有维修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