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菜的问题

楼主(2009-03-17):
如图,这个总电阻怎么算??别用星型转成Y型,我暂时看不明白那怎么等效的,谢谢

网友:
除了星型-三角形变换,就是通过外加电流I,列方程计算出ab两点之间的电压Uab, 总电阻=Uab/I。
或者外加电压Uab,列方程计算出电流I,总电阻=Uab/I。
即使你会列写方程组,人工计算算对的可能性估计在40%。
别无他法。

PS:星型就是Y型!

网友:
安图找几个和图上一样的电阻,焊到一起,用表测,一侧就灵!算什么啊?多麻烦!

网友:
也是个办法。不过给你几个零碎的电阻值,你就难了。

网友:
呵呵  这么麻烦呀

网友:
应用克希霍夫,戴维宁定理

网友:
楼上,我给你个简单的电阻值,R1~R5 分别为1~5欧姆,计算ab两点之间的电阻值。给的阻值不算为难你吧!
不知道戴维宁定理你准备怎么用法。

网友:
楼上,我给你个简单的电阻值,R1~R5 分别为1~5欧姆,计算ab两点之间的电阻值。给的阻值不算为难你吧!
不知道戴维宁定理你准备怎么用法。
引用 网友A:

要是考试计算 ,是好麻烦 ;要是实际应用,不考虑方法就简单得多了,阻值规则不规则都没问题。请看图

网友:
估计这里会用EB的人也不多几个.
这里不是讨论计算机仿真,要是计算机来算的话,随便用BASIC编一个程序一样算。
还有不知道戴维宁定理你准备怎么用法。这个问题没有人回答。

网友:
这个算法有说的,就是R123组成的星型电路转成Y型,很简单,关键不明白那是怎么转的,道理何在。。

网友:
用仿真软件便捷直观,建议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