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360 加电掉电

楼主(2009-03-17):
接一台联想E360 机器,刚开始拿过来时是加电到0.5A左右掉电就再加不上电。拔掉电源适配器后放掉DCIN可以重复刚才现象。
怀疑某组电源加电有短路,拆下3V,5V电源板,发现3V对地0欧姆,电源芯片(MAX1631)的两个MOS管当中的一个击穿(接地的那个下管),拆下确实击穿,并且3V输出后的一个滤波电容也击穿。
全部更换后,加电到0.3左右后掉电,但可以连续加电,有时3V可以跳变到3V左右,但5V最多只能跳变到2.7V左右整机掉电!
再量各个电压瞬间都有发出,数字万用表的读数都只有零点几伏(如果有示波器应该可以看出电源跳到正常值)!
在查各组POWERGOOD也是如此零点几伏跳变到0V.

请教各位师傅指导!

网友:
你有点图和上电时序图么?

网友:
此主板已修复!
其实在把3V,短路修好后主板已经正常!
加电掉电的原因是因为没有装上CPU!
(我是晕大了,查电源时序,电源好信号瞬间都有跳变!)
希望兄弟们注意

网友:
学习了。楼主的功底很好啊

网友:
学习了,这一行一定要细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