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稳压二极管的标示18 2是多少V

楼主(2009-03-17):
一外置光驱的内部供电电路坏,3843B的7P供电脚0V,查得红色稳压
二极管
坏,是两排数字,上面一排是18下一排是2,旁边的电容是25V/100UF,用一个18/6代换有电压5V,还是不上电,手中只有电源上的标示48,不知是否能用
电源

网友:
往前查吧,7P电压明显低,前面的供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18V的稳压管.标示为48的是IN4148二极管,不是稳压管,所以根本不能代用.18/6 这个有可能是6V的稳压管.18 2,应该是18 Z吧,我一直这样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