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怪的问题,进来看看。

楼主(2009-03-17):
  有一台式机,开机能点亮,但屏幕不显示,插上诊断卡,跑到25就停住了,拔掉了独立显卡,用主板上的集成显卡,还是25,换了个显卡,问题依旧。最后拔掉了IDE插槽上的光驱数据线,OK跑过去了,再插上数据线,还是跑不过去,换了一条数据线问题就解决了。很怪,数据线的好坏会影响显卡吗?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谁能给我解释解释吗?

网友:
第一你用词不当。
主板什么叫能点亮?能点亮就是可以正常开机并听到滴的一声。加上屏上有显示。才叫点亮。
这几个条件没达到。只能叫能触发。
这个IDE上的也有数据通到桥上的。当然有可能因为IDE短路造成不亮。

网友:
不好意思,我是个初学者,用词难免有些不当
不过多谢指点!

网友:
IDE是受北桥控制的吗,,,我倒没见过噢,,,

网友:
IDE应该是南桥控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