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09-03-17):
主板内存供电正常,但就是不过内存是怎么回事呀?

是一块815的主板,刚开始是不能开机,I/O坏了,更换I/O后修好了,但是我觉得这个I/O四边有一边焊的不是很好,于是又补焊了一次,结果就不能开机了,不过内存,说来有点郁闷,我都换几个I/O了,还是一样不过。内存供电3.3V是够的。I/O是83627HF-AW,我看这个I/O没有内存控制模块嘛,好像不关I/O的事,是不是北桥坏了哟。

网友:
看是 什么样的 板子啊
新款主板CPU供电不够也会导致内存不过啊
865...845系列就 极有可能是 桥了啊

网友:
是AMD的CPU吗?新式的AMD的CPU,内存控制器集成在CPU里面了

其它还要注意BIOS,再换根内存条多测试下

网友:
815 主板啊  inter  英特尔

网友:
各位师傅修好啦,原来是上次我忘记插CPU风扇了,CPU被我烧坏了,更换一个370的CPU就好了,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