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主板维修中的郁闷

楼主(2009-03-17):
1、一块370的板子,ST-815EPA,故障为不跑码,CPU供电无,MOS测量正常,G极上管无电压,下管6.7V,电源管理芯片HIP6021,各供电正常,PG信号无输出,查了N天资料也没弄明白,这个PG信号是输入还是CPU供电正常后发出的电源好信号的输出(理解认为输出可能性大点),跑电路跑了一个星期无果,想换个电源芯片没配件
2、另一块也是370的板子不跑码,杂牌的810的,CPU供电1.5V,时钟芯片供电正常,PCI时钟电压幅值0.65V ,好像低点,怀疑是时钟芯片故障,无配件
3、另一块INTEL原装865PE主板,开机自动上电,I/O看起来像新换的(型号LPC47M172-NR),短接开机排针,不插CPU4孔供电可以关机,触发可以开机,不跑码,关机过程中,测量各电压并未发现异常,,插上不可关机,插上后CPU供电只有0.8V,时钟14.318晶振无电压,内存供电正常,PCI插槽5V 12V -12V 3.3V电源均正常,不知道怎么修了,想换个I/O还是没配件
愁死了,自学好难啊
我现在想知道自觉维修需要备点什么配件呢

网友:
以前我也和你一样 但后面还是拜了师傅

网友:
无米之炊难做,想做饭起码也应该有点米下锅才行。

网友:
我应该备点什么常用的元件呢哪些元件比较常用呢,我是在小献城内,买元件实在是不方便

网友:
你不知道上TAOBAO上买啊
SF都是送货上门的INTEL应该是刷个BIOS就会好

网友:
楼主自己看一下,或许对你有帮助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8883-1-1.html

网友:
本人干手机维修六年了,现在维修市场不好,我想干电脑硬件维修这一行!我也是自己学修主板,买了书籍看了一个星期,把电路原理搞透了,然后就把自己的电脑拆了,用示波器量了一遍主板电压,波型。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我相信只要多修几块板,就会建立一个合理的维修思路。维修的过程其实就是自己充电的过程!关键要有自信心和持之以恒的精神!

网友:
新手区我已经看了好几遍了,基本上的东西我现在掌握的差不多了,想自己动手修下,准备买点常用的元件,因为本人所在县城较小,没有芯片批发市场,只能在网上买,我想准备买一次就是一次的,把比较常用的几种买来试试

网友:
一个星期不主板电路原理搞透了 哈哈 楼主是天才哦 修手机和主板还是区别很大的

网友:
我说我我一个星期学会主板原理了吗????

网友:
你得去当地收电子垃圾的地方找啊,或者去网吧找多得很。

网友:
到电脑城买一些坏板子,拆一些配件不就得了

网友:
呵呵,我也在自学,和楼主一样感觉有点难,就像上面说的万事开头难。不过我现在好多了,一般的主板电路问题可以搞定。呵呵要时间啊,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