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2E报警

楼主(2009-03-17):
MS的7543插显卡,一根PCI_E跑到2E报警,其余2条能开<一共3条PCI_E>测PCI_E的电压正常,时钟有98MHZ,复位3.3V .旁边的贴片电容阻值一样,电压一样,槽刷了N次,用我的显卡能开,用别人的不能开,<显卡型号一样,换了几片显卡都是这样>请问是不是桥的问题呢 ?

网友:
可能是那张显卡的问题吧!客户显卡换到可以用的主板上去试试。

网友:
那张显卡在别的主板上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