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和频率仪的区别

楼主(2009-03-17):
问一下在笔记本主板维修中要用示波器看波形的,如果没有示波器用频率仪能否看场管的数值啊,他们说笔记本测场管有没有波形只用示波器不能频率仪要不然频率仪就烧了(说不能用频率仪测带电压的场管)

网友:
频率计是测频率的,测不了波型,

网友:
哪能否用在笔记本维修中啊

网友:
只要有频率你就可以去测、别的干不了。

网友:
部分PWM工作的时候,会有100KHZ或200KHZ的频率,有时可以依照这个来判断PWM是否工作,但只是一个参考,不是判断依据。还是以示波器为准。

再说,频率计无法判断波型,只能判断频率。

网友:
频率计对付电源部分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另外频率计一般高频率测量多数用50欧低输入阻抗,对被测量的部分影响太大。对付电源部分维修测量,任何一个低档示波器都比频率计强。

网友:
电脑关键部位的波形图不知道哪里能找到?

网友:
区别大着呢,两者的用途范围不一样啊。从仪器的名称也可以看出来啊

网友(2010-02-08):
频率计一般高频率测量多数用50欧低输入阻抗,对被测量的部分影响太大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正常工作的机器用频率仪测时有时会停振!有时测不出来!

网友:
频率计通常我们叫他计数器
示波器和频率计作用不一样

网友:
频率用来测CPU,内存,AGP,PCI等上的时钟还是挺有用的,但想用来测晶振不行,有时会死机的,当然示波器有时也会!修电源部分买个20M的模拟机就可以了,二奶的才300多一点,还是进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