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做安装盘(非ghost)

楼主(2009-03-17):
大家在做系统的时候,大部分都采用winpe,再用ghost恢复,不知大家有没有试过用U盘模拟成光盘,来装过系统呢,我试过量产成cd-rom,和uiso写镜像的方法,但是在安装复制好文件后重启,后找不着asms等文件,而且即使提前复制到硬盘,它总是提示这个文件没有,那个文件没有,不知大家有没有试过,请不吝赐教
硬盘
文件
重启

网友:
既然你已经量产好U盘,并能引导。你用U盘引导,进入DOS就可以操作了。我是量产成USB-HDD或者USB-FDD的方式,成功进入DOS里面启动GHOST 恢复系统镜像

网友:
这个不难。你只要成功的将U盘做成引导盘后。就多搞一个GHOST程序和镜像。在DOS下就可以完成安装了。也可以写个批处文件。让它自动完成安装

网友:
云海
问题是·~~安装盘是不支持USB引导的~~~你用DOS开GHOST那是肯定可以,但安装盘就有点难度了。
我的想法是用超级PE挂载DM虚拟光驱,把安装盘做成ISO,然后直接在PE下安装完成!

网友:
我现在是能够把硬盘c分区格式化并能够正确复制安装文件,但是复制完后,它会重启,重新启动后就是硬盘安装了,但是这个时候是不能正确读取U盘的i386里的部分文件

网友:
维修菜菜鸟
你是想在PE下面安装原版XP?

网友:
黎明曙光
你复制的光盘文件里面已经包含了I386文件夹。建议你把安装文件复制到其它盘符,不在PE里面运行SETUP.EXE 文件复制好后,重新用U盘引导进DOC。在DOC状态下运行SETUP.EXE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有难度,重启后硬盘启动安装时是没办法附加上任何程序的,原生不支持USB读取只读光驱那就没办法了,除非你可以改微软的安装方式。

网友:
DOS下运行SETUP?即使可以启动setup了 那也只能读光盘啊,微软的系统不会读USB来装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