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宣5200显卡故障

楼主(2009-03-17):
今天客户拿过来一块显卡 型号是铭宣极光5200 128M/DDR  显卡开机亮一下 看到128M后就黑屏了 开始以为是BIOS问题 换了也不行 又把门电路74HT125D也换了 晶振也换过都是和先前一样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希望有修过这种故障的师傅给指点指点

网友:
拆横排的显存的就进去了

网友:
你光搞晶振和供电有什么用啊。还要量一下显存到GPU的值是不是对的。别短路了。也别不一样。

网友:
这分明是现存  问题
段位 搞
128bit ---64bit  ---32bit  具体  没时间讲了  忙去了
别的不用搞  98%的显存问题

网友(2010-04-10):
今天刚修了一块  5200 的确是显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