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集成声卡不能识别的问题

楼主(2009-03-17):
两块主板拿来维修,说无声音,开机无声音图标
维修过程:先查COMS设置,打开声卡,无效。查声卡跳线,无电压,下跳线帽仍无电压,查左右声道输出的35P36P有2。5V,过了16V/100U的耦合电容后,无电压,也没找到对地的点。换电容,下了滤波电容也无效,查声卡芯片RLC101的工作条件VCC3。3V/5V/2。5V/CLK/RST都正常,换了芯片也一样,就只没有换南桥了,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还有什么地方没查到,客户说昨天还是好的

网友:
你加个PCI的声卡看下,如果南桥有问题,此时的PCI应该也不工作的

网友:
加个PCI的声卡是可以用的,我没有修好就是加的声卡,只是想请教一下原因

网友:
首先你看中断列表里面有没有抓到声卡中断,如果抓到了,说明SB那边问题不大(也有可能SB引起声卡不发声).这时候把重点放到声卡.3V,5V,都有了,再看看27脚的REF(2.7V左右)有没有.2.3脚是时钟,要是有的话,最好量一下这两个脚有没有短路.这些都没问题的话,你在看一下5.6.8.10.11.脚的对地阻值正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