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一个T42的本本问题。

楼主(2009-03-17):
这个T42的本本怪事了,你点亮后,摇动两下子屏幕就没亮了,你得断电取电池下来放着10分钟后,再点,就能亮机,也能进XP了。我用上并口诊断卡,现在是不亮时跑码是48 4R,我想问下子,这个是不过内存呢,还是不过显卡啊。是不是显卡虚焊了,懂得来说下子。急在线等待中,

这个本本在大家的帮助下,终于加焊7500显卡好了,多谢回贴了的大哥们。在下谢了

网友:
你没说不亮时电流是多少呢,用风枪先全板加热,还有可能是经典问题。。。先加焊显卡,南桥再说。。要是密封显存的7500建议还是不要抱着风险去做,要做也得跟客户说成功率不高,可能要换版之类的。。。

网友:
是不是屏部份的问题?
关于代码。是不过什么你可以试一下啊。不上内存。看是跑多少。

网友:
跑484R直接加焊显卡

网友:
此本本的确为显卡虚焊了,是7500的显卡来的,我按着它就能跑过,不按就只能48 4R,我看到上面显存是点了几点黑胶的,GPU没有胶,问下子,在加焊此显卡得注意点什么呢,我的机子是1200的土机子,换过主板的南北桥,加焊过显卡的GPU,没得事,本本的显卡没试过,懂的来说下子。

网友:
要是密封显存那就要把握好温度,最好在显卡底下面的珠子就快融化的时候在显存上放焊膏降温。不然很容易显存爆珠子。没经验我奉劝你别做,要是非密封的,那就放心做,像做南桥一样做法好了。

网友:
只要不是打了黑的那个胶.都可以做的吧..

网友:
等明早上客户同意才做,有风险的啊,给自已留条后路先,实在不行,换板也一样得钱的。有钱的主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市面上很少有非密封的7500显卡卖。。。要是做爆了可以换一个,不需要换主板吧,。。。。还是要看客户怎么答复,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