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有拖影。

楼主(2009-03-17):
今天给一台19寸的联想液晶换灯管,自我感觉安装都很到位,在接到电脑上后发现有拖影,不严重,不过细心下还是看的出来的,这和屏没装到位有关系吗?另外还有什么情况会引起类似的问题?

网友:
看VGA数据线接好没有呀,

网友:
屏先没插好 接触不 良

网友:
是不是你屏里那个纸没有装好,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
有可能是你没有接好屏线

网友:
调一下屏幕刷新频率试试看

网友:
线不好,我晕的,搬到店里就OK了,

网友:
呵呵,下次注意了。

网友:
怎么,是说VGA线不好 还是信号源不好,
我们维修中用的是分频器,信号就不好,接上总是很虚  只要直接接在主机上 就很清楚

网友:
VGA线不好,看上去那么黑,那么粗,原来是次品,这一切都是个阴谋啊。

网友:
我遇到的是VGA线有问题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更换驱动板上所有电解电容。

网友(2014-07-26):
我这等菜鸟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次品VGA线还会带来拖影的,真是涨见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