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菜的问题

楼主(2009-03-17):
本子不装电池只用电源适配器可以吗?

网友:
有什么不可以的啊!!

网友:
可以,要是这样用,你干嘛买个本本呢?

网友:
可以.我的方正电脑(本本)就只用电源适配器

网友:
可以.我的方正电脑(本本)就只用电源适配器
引用 网友A:

那偶把电池卸下冻起来。

网友:
完全可以不用啊..但偶尔还是要对电池完全冲放电一次.就一个星期左右吧.这样才能保护电池

网友:
个人觉得这个问题就和向掉鱼岛开一炮看有什么效果一样,试一下就明白了呵呵!!

网友:
这个问题不能说很菜,而是精明的想法:
1)很多人开始用新笔记本实际很少用电池,加上每天都在浮充,使得寿命有限的电池更快老化,如何能使电池延长寿命呢,就是不怕麻烦,在不移动使用时摘下电池让它休息休息(但不要休息太久),并定期给它充电,这样电池的实际寿命会增加很多。
2)旧笔记本旧电池(不能冲满的那种),如果不移动使用摘下来也是好事,因为旧机器主板老化,供电性能弱化,能少个负载就少些耗能,能改善老主板的故障率。
你们想想这问题很菜吗?

网友:
很正常的,我有时后也这样用,没问题

网友:
电池要经常充放电!

网友:
一个月深充深放一次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