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tsp-d2 50秒才进光驱

楼主(2009-03-17):
朋友们帮帮忙,屏幕出现这个就等50秒

                                RPL-ROM-ADR :0014   2A3B  D4AF

                                                RPL-ROM-IRQ:10

                                                 RPL-ROM-A000

RPL-ROMFFC..........................   50秒

光驱启动

网友:
网卡启动关掉

网友:
谢谢您,但我我不知道BIOS是那一项

网友:
onboard lan boot rom

    是否使用板载网络芯片引导rom的功能。

    选项:disablcd,enable(默认)

    super lo device

    按enter米配置高级i/o设备

    poweron function

    选择开机功能.

    选项:buttononly(默认)lpassword,hotkey,mouse lett,mouse right,any key,keyboard98.

    kb power on possword

    输入密码,按enter键,设置键盘开机密码

    uot keypower on

    输入密码,按enter健,设置键盘开机密码.

    选项:ctrl+f1(默认),clrl-f2,ctrl-f3,ctrl-f4,clrl-f5,ctrl-f6,ctrl-f7,ctrl-f8,ctrl-f9,ctrl-f10,ctrl-f11,ctrl-f12

    onboard fdc controller

    如果你的系统主板已安装了一个软驱控制器(fdc),并且你想使用它,请选择enabled,如果您想安装并且fdc或是系统没有软驱,则选择disabled

    选项:enabled(默认),disoblcd

    onboard serial port1

    为主/从串行接口选择一个地址和相应中断

    选项:3fi/irq4(默认),disbled, auto,2f8/irq3,3e8/irq4,2e8/irq3.

    onboard serial port2

    为主/从串行接口选择一个地址和相应中断

    选项:2f8/irq3(默认),disabled,auto, 3f8/irq4,3e8/irq4,2e8/irq3.

    uart mode select

    决定使用板载i/o芯片的何咱红外线功能。

    选项:normal(默认),asklr,irda,scr

    ur2 duplex mode

    选择接至ir接口的ir设备要求的值,全双工模式支持同步双向传输,半双工在一个时间内只支持单向传输。

    选项:half(默认),full

    onboard parallel port

    决定使用哪一个i/o地址存取板载并行接口控制器

    选项: 378/1rq7 (默认),278/irq5, 3bc/irq7, disabled.

    parallel portmode

    默认值是spp

    sspp(默认) 使作并行接口作为标准打印机接口

    epp 使用并行接口作为增强型的并行接口

    ecp 使用并行接口作为扩展接口

    ecp+epp 使用并行接口作为ecp&epp模式

    为接口选择dma通道

    选项:3(默认),l

    power after power fail
我找到了,谢谢大家的支持
    设定当系统当机或发生中断时,是否要重新启动系统.

    off 保持电脑关机状态.

    on 重新启动电脑

    formcr-sts 恢复系统到意外断电/中断前状态

    选项:off(默认),on,former-sts

    game portadd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