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宏碁15寸液晶,开机右4分之三闪,高手进来看

楼主(2009-03-17):
一宏碁15寸液晶显示器,开机后屏幕4分之三闪动,有点像是向右拖尾,左侧显示正常,屏用的是HSD151X84  请教

网友:
刷MCU试试,不过估计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屏的事。。。我有个17的问题和你的差吧多。。。。

网友:
先查一下屏线有没有断线和短路,如果不行就是屏的问题咯

网友:
也有可能是灯管供电不足``还有就是高压板有问题~~但这问题也不排除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