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示无电池 BIOS里也显示无电池

楼主(2009-03-17):
笔记本用电源不用电池的话可以用  电池的灯的位置绿色闪烁表示无电池

可是插了电池也插电源   电池位置的灯红色闪烁说明检测到电池了  可是系统和BIOS下都识别不到电池

直接用电池也开不了机   要是没电的话应该BIOS里也显示无电啊  可是BIOS里显示无电池

请问怎么回事  急  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电池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明天让客户在哪块电池看看  谢谢哥们儿  其实电池坏的可能性小

因为BIOS里都认不出电池的存在

网友:
你也可以测量一下,电池有没有被充电,我想可能电池没有被认出来,也没有充电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可惜自己不会修

网友:
可能是开机芯片的故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