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65GV不加电强行加电后正常关机后故障复原

楼主(2009-03-17):
如题!请问故障点会在那里呢?

网友:
应该是南桥或IO的问题
先修开机
然后在看

网友:
先修好开机电路吧,有可能是开机电路的影响

网友:
这种现象是主板中常见的“不开机”故障!如果强行加电“短接绿线与黑线”后主板工作正常,说明此板主要故障在开机电路中,与其有关的部分为:电池、晶振、IO、南桥(比较少坏或可能不坏)等。

网友:
强行加电后能点亮,能进系统关机后又是这样了电池OK晶振用手摩擦OK IO和南桥没条件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