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9-03-17):
我有一款联德电源:ATX-250-12Z (成色较新)

短接20pin接口的绿线,黑线,后测得12V=11.27V   5v=5.06,电源指示灯亮;

在12V上加载一电源风扇后测得12V=11.36V   5v=5.04,电源指示灯不亮。

开机cpu风扇转,无法点亮机器。

拆开电源:没有发现低/高压滤波电容出现鼓包现象;无烧坏痕迹。

请问各位这从哪里入手分析这个电源的故障呢?

网友:
从你的描述看,不像是电源的问题  很像是主板的问题呢

网友:
其实 你倒可以换个电源来试一下,如果现象没有变化,就可以不用在那里找电源的故障了

网友:
你是连接着硬盘和光驱一起测的吗?
如果是的就拆下来试试

网友:
看看电源准备好的信号正常不

网友:
如果你有“电源测试仪”,接上后就能发现故障。如果没有只能上机测试每组电压值是否正常?如:绿线:5V等。

网友:
谢谢给位的指点,因为我有两个同型号的联德电源,替换另外一个好的上去后机器运作正常,换上故障电源后机器时常出现点不亮现象,cpu风扇却转的。

后来短接20pin接口的绿线,黑线,挂上dvdrom和软驱测得12V上升到11.56V

有没有这种可能,低压滤波电容出现个别老化现象。本人因为是外行,不懂如何处理。

网友:
电源的故障既简单也复杂,简单的只要换个电源故障就可能解决,复杂的换电源也解决不了。主机的电源为主板提供电源,电源好坏关系到机器的性能是否稳定,运行是否可靠。楼上说的现象是有可能的。稳压电源在接上正常负载下,电压波动率是有要求的。

网友:
不像是电源的故障,倒像是主板有问题了,查一下电源输出滤波电容吧。

网友:
先换+5VSB的电解电容,不行,换几路输出的电解电容。
还不行,换人!

网友:
电源灰线PG电压正常吗?

网友:
换个好电源试试看不就行啦,能带起的话,那就是主板,这还不简单啊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