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杂牌(可能是三洋)848主板插显卡内存不过维修

楼主(2009-03-17):
一位仁兄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批杂牌的848主板  没任何标记  有的开机时出现三洋的字母
据说是20块收的   大量电容爆浆  以CPU供电部分居多 灰尘很多  应该叫“土”
我先拔下主板电池 然后用洗涤剂喷在主板上 过几分钟后 放在自来水龙头下面  把水压调到最大
冲下很多赃物  一口气冲了40多片
最后把主板晾干 过了两天后开始换电容  换完后有很多不能点亮的  少数能正常运行的
大多不走字  压压北桥 和CPU座  有的虚焊  加焊好了
最后遇到加焊后能走字  但插显卡就内存不过的  停留在AF    刚开始换上好的BIOS  一样不过
以为是供电不够  测得有2.5V  时钟也正常 再测先显卡供电也正常 于是维修陷入困境
北桥加焊了的啊 应该没什么问题 跟IO关系也不大   最有可能就是内存供电不足了
看看内存供电 就是一个大个的40N03的单管供电  然后一个6.3的1500的电容滤波
测了G级对地阻值也正常  会不会是老化了 内阻变大 或者功率不够?
于是换上一个成色新的60N03  这次可以了!
不过点了两次后又不正常了  还是卡在AF    换掉那个6.3  1500的电容后 也是点了几次 有几次还是不过内存  最后一狠心 换上正品的蓝宝6.3  3300电容   反复测试 没问题  装系统  运行大游戏都没问
  原来这板子是内存供电设计太“单薄”了 加上单管老化和电容估计也老化了所以要好的MOS管 和好的电容!!
接下来的那些插显卡不过内存的直接换内存供电管和好的电容  一般都修好了 一共33片
只有两片 换了好的MOS管和正品蓝宝电容还是不行

网友:
呵呵,我现在有一块技嘉的主板,能点亮,也可以进入BIOS,故障就是在BIOS下会死机,也就是卡住不动,有时候能坚持几分钟,有时候还在第一屏的时候就卡住了,不知道是不是供电方面的问题,如果是供电问题,那么应该是哪路呢??

网友:
谢谢楼主的宝贵经验,这个对我们新手来说很重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个865的主板也这个问题 后来换BIOSS  故障依旧  最后查到是CPU的问题/!!

网友:
LZ
请问你的是清洗剂哦

网友:
是啊   用的“威猛先生”    我一向用这个  我们这里搞旧货的  量大就用洗涤剂了
洗板水用多了对身体不好 而且又贵  还是洗涤剂环保 那个还带喷头 喷出雾状的到板子上 过几分钟就很干净了  有时也用水稀释了再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