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胜利万用表VC97测频率的问题?

楼主(2009-03-17):
请教胜利万用表VC97测频率的问题?
问怎么用VC97测频率的,1.红黑表笔分别接在晶体的两个引脚?2红表笔接晶体的任意一个引脚,黑表笔接地?
请问是哪种呢.我上面的是两种方法

网友:
一般维修测量波型有没有 我都是用示波器,很少用万用表的,这个我认为不是很准确,

网友:
这个功能是个摆设
我从来不用

网友:
是红表笔接晶体的引脚,黑笔接地测的。

网友:
万用表的 带的频率功能,可以测晶震的频率的吗,我测的读数怎么都不准的呢,我的表是胜利VC97

网友(2009-09-02):
我的也是胜利VC97,无论是A:用红黑表笔分别接在晶体的两个引脚还是B:用红表笔接晶体的引脚,黑笔接地测,有时正确,有时偏差很大,都不理想(在主板,MP3上都测过,在MP3上用B法较准确)

网友:
此功能可以说就是个摆设。

网友:
已经可以读出了 32.768  12M  都比较稳定 有时间 我去测测24M

网友(2009-11-23):
说说具体怎么量的,我就纳闷了,我的量网卡24M的就量得出来,量32。768的不行啊

网友(2009-12-26):
表笔的接地点选择过远,可能引起测量不准.

网友:
测电压和蜂鸣档,其他的都没用。

网友:
同感,不用试了不准确。用频率计也不太理想。

网友(2010-02-02):
因为VC97最大量程是非颠倒30M,所以32.768当然是超出了所以测不到

网友:
13楼32.768的KHZ哦,不是MHZ。这个是32768H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