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KTC纯平显示器

楼主(2009-03-17):
mcu ktc7500   行场ic 2511   能开机,无显示,高压包不工作  换2511还是一样 请教各位了

网友:
KTC是个杂牌机子,故障率比较高。如果平常小问题就修修,是大问题建议最好放弃吧!你所述故障现象是什么?电源电压均正常吗?此机比较常见故障:一、行、场供电电压偏低,使行、场芯片不工作,有时只有9V左右,如主要是滤波电容老化、漏电了,用1000UF/16换上。二、高压包不良,ABL脚所接电阻烧断。如果发现ABL脚有电阻烧了,那一定高压包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