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插诊断卡才运行

楼主(2009-03-17):
今天修了一块主板 。是精英775的。插上诊断卡。加电。开机。一切正常。没过几天。客人拿过来说。在PCI上插上诊断卡就能显示。不插的话。 就不能显示。。我试一下。还真的。我一下没折了。
    本人刚加入维修没多久。请各位路过的高手。指教指教

网友:
哪你就卖一张诊断卡给他罗

网友:
以前的师傅遇到这种情况,把主板上的复位芯片7407换了就好了。

网友:
主板有灰尘嘛?以前遇到过,上面的灰太多,擦擦就好了

网友:
精英的主板PCI要上诊断卡才能触发我也是头一次听的,但是也有些主板是PCI要上才会触发的.......现在有的杂牌也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很多板都有这样的问题 遇到过很多 与南桥不良  受潮 晶振 协振电容都有关系的

网友:
看看PIC插槽的触片有没有短路

网友(2012-07-06):
我也遇到了,现在还在等呢。七喜的 精英主板。不插诊断卡不显示一插就显 能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