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挂了,哪位兄弟帮忙指点一下

楼主(2009-03-17):
当初买二手的CALTEK CA8020A 20MHZ 双踪 现在开机就屏幕中间有个亮点,测信号也没反应,切换另一个通道也是这样。。前段时间发生过,后来自己又好了,现在是又复发了。

哪位懂示波器的兄弟,指点一下是哪里的故障? 非常感谢~~

网友:
因为示波器不是总用,好长时间可能用一次,所以一般都是内部的电位器氧化接触不好,我想你的示波器也有可能是这样的问题(因为上次用还是好的 放了一定时间就出问题了  我的也是这样,不好使时就旋转几下旋钮就好了)
但从现象看,你的机器是没有偏转电压

网友:
是的 应该是偏转电压 可以理解为行扫描

网友:
是不是你无意中调成点波了啊

网友:
我有这个机子的图纸。不知对你是否有用。

网友:
这种示波器要多少银子啊

网友:
是X轴的问题,没有扫描锯齿波,你看看后面两跟连线是否松动。

网友:
这个是仿红华的的机子,比较简单。

网友:
时基电路有问题或时基电位器接触不好,受潮等

网友:
示波器也会坏,这可是修东西的家伙呀,不过看里面东西这么少,应该不是太难修。放桌子上拍两下,会不会和crt一样接触不良

网友:
是扫描电路无作用 先从扫瞄选择旋钮开始吧
里头的多段开关拆了 看看有没氧化 喷一些接点清洁剂试试

网友:
我还有那说明书呢。也一块发上来给有需要的人吧。

网友:
偏转线圈的问题

网友:
没有偏转电压了,查下这个模块看坏了不。

网友(2010-04-05):
恭喜啦,终于可以换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