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1 EXTPWR#是什么样产生的?

楼主(2009-03-17):
IBM X41 EXTPWR#是什么样产生的?有一台X41充电不正常,怀疑是这个扩展电源信号产生有问题!高手指教一下!!
充电

网友:
应该是检测AC的把

网友:
找到了图纸了,原来什么找也找不到!

网友:
图纸中3806 是充电管理,EXTPWR 有此片输出控制其他部分,其中控制TSURUMA芯片并返回控制充电输出。4 脚应为高电平,否则要检查此芯片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