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ERTOP GF6600 128M 在3D花屏(已修复)

楼主(2009-03-18):
EVERTOP GF6600 128M PCI-E 在3D花屏
用MATS6测试一切正常 可以进系统2D下不花,但是有点水波纹的抖动,在3D下会花屏,或黑屏
用的是三星K4D261638F-TC33的TSOP显存 显存的电压2.82V 核心电压1.32V
大家帮看看是哪里的问题??附件里是该卡的BIOS。

GF6600 128M.rar

gf6600 128M bios

网友:
加焊GPU试下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6600的通病就是GPU虚焊!

网友:
6600 gpu  虚焊 对头  一般gpu不坏的
除非2把摸维修员  把gpu 加焊坏的   我这修好多  gpu坏的  都是  曾经被人狂轰乱炸过   嘿嘿
不堪入眼呀  还有好多  pcb  被鸟人用的酸性助焊剂  腐蚀报废的

网友:
虚焊或显存问题

网友:
gpu和显存虚焊都有可能花屏

网友:
显卡太干净了,是自用的吗?
可以先用软件测试下,别急着动手焊。
呵呵,楼上的都是些高手。
碰上新手,一焊就可能死的。

网友:
我遇见过网吧客户拿了7张6600的显卡 都是GPU虚焊 问题点不亮和花屏的都有....就查显存或GPU就行了。。多动动手

网友:
6600的 加焊温度和时间掌握好  不容易加焊报废的 毕竟6600系列的还处在有铅工艺的阶段   可以尝试一下
担心怕搞坏的  哈  用软件  把显卡的  显存频率  降100---150MHz 刷入到  显卡中  再测  花不花屏
应该 能搞定的

网友:
6600的 加焊温度和时间掌握好  不容易加焊报废的 毕竟6600系列的还处在有铅工艺的阶段   可以尝试一下
担心怕搞坏的  哈  用软件  把显卡的  显存频率  降100---150MHz 刷入到  显卡中  再测  花不花屏
应该 能搞定 ...
  该卡是很新的,才刚刚过保,降频回刷进去后还是不行,黑屏的几率比原来的大了,还会蓝屏报错,加焊过GPU后,测试正常了,

网友:
今天15块 一片 收了10片6600的显卡PCI-E   128M的   都是花屏和不亮.加焊GPU后  进系统正常。可我担心加焊过GPU的显卡,一般能坚持多少时间?

网友:
那要处决于你用什么设备加焊和你的工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