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三星788显示器不开机啊,求助啊...?

楼主(2009-03-18):
接台788显示器不通,电开机检查行管击穿,换后还是不通电,查电源不分发现次集没电压输出,查初级电路,电源IC为DP904C,1脚DRAIN为300多V,2脚接地,3脚VCC 14.58V,4脚F-B 0V,5脚SYNC 0V,是不是保护了,但是后级电路没明显短路呀,300V电容在断电的时候300V消失得很慢,该先查那一路, 请问该怎么下手,请师傅们指点下呀 ,,小弟先感谢了。。。

网友:
300V电容在断电的时候300V消失得很慢。是电源没起振,应该在电源部分。

网友:
http://shop57138427.taobao.com
我的淘宝小店,欢迎大家惠顾!

网友:
通电瞬间次级有没有电压?如没有,dp904有没有18V启动电压?

网友:
通电瞬间次级有没有电压?如没有,dp904有没有18V启动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