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4s上U开机短路

楼主(2009-03-18):
昂达的NF4S上U开机风扇转下就停了。。是不是CPU供电保护啦??
不上U可以开。。测电源接口没有短路的现像呀。。。
cpu是好的。。在别的机可以用的。。。
不上CPU可以开机测得的电压为0。8V正常吗??
是不是不上真的CPU测的电压不准备的?请兄弟们帮忙。。。

网友:
我的板不是不能开机呀。。只是上CPU就短路。。不上U可以开机的

网友:
查查有关CPU的供电电路.

网友:
1:测量一下电感处对地的电阻
2:上假负载测一下有没有输出电压,有的话,输出电压多少

网友:
上U短路的故障OK了。。亲的故障又来了电源好信号高达2。68V。。。时钟转入和输出都没有。。总线基准电压为0V。。。。。VTT1。34算正常吗?.....内核1.5V正常了..
这块板没有时钟芯片的呀..时钟在哪里发出的?

网友:
会不会是桥问题了?

网友:
现在板是什么问题?

网友:
新的故障又来了电源好信号高达2。68V。。。时钟转入和输出都没有。。总线基准电压为0V。。。。。VTT1。34算正常吗?.....内核1.5V正常了..
这块板没有时钟芯片的呀..时钟在哪里发出的?
没上U复位正常...上U没有复位..
打阻串行总线显示的有700多.600多.800多
这样的话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这种板是妖精,我有一片,原来不开机,换了IO现在是上电就开机,而且有时候不上CPU还跑4M.上CPU有时候还不跑码。修好了记得共享下。

网友:
证实死亡了。。打阻的数据参差不同。。。桥有问题了

网友(2009-11-07):
换个U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