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脑主板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9-03-18):
昨天接到一块新脑的主板```型号就不知了```客人说每次进系统都不能进到画面```````
那个师兄讲一个怎么修啊````

网友:
楼主做的是什么系统,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主板问题哦i

网友:
重装一下。应该可以了

网友:
先软 后硬  装过系统在看

网友:
软件重装不行的话再看是主板或硬盘的问题

网友:
5# 我希望

网友:
先重装一下系统吧。

网友:
说清楚点不能进画面滚动条后是死机、重起、还是断电

网友:
进不了系统不一定是主板问题  建议你用排除法一样一样试

网友:
是不是品牌机,是品牌机隐藏了主分区的,你要要把隐藏主分区的格了才行

网友:
你可以这样 在进系统时把鼠标及健盘拔下来看看能不能进入有可能是主板哪个外接口故障
大连开发区欢迎你们的到来http://www.dlkfqw.com

网友:
先试下能不能进安全模式,如果能进,有可能是刷新率没对。

网友:
你是进到哪里卡住了,还是过了滚动条就黑了呢,如果是卡住了,关了网卡,或拆掉网卡芯片,还有如果蓝屏的话,跟声卡的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