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现代256DDR400内存问题

楼主(2009-03-18):
我的电脑用一条现代256DDR400内存不起机,而用一另同样的的就起机,知道是内存条的问题,请问各位老大,内存出问题一般都是什么地方出问题的可能性大,请指教

网友:
用RST内存检测软件。在纯DOS下检测内存的颗粒。看看哪个颗粒有问题。直接更换有问题的颗粒就OK了。上传一个给你。其实论坛里也有。

Ram Stress Test _专业内存检测工具.rar

网友:
插上有问题的内存条就不起机了,怎么检测

网友:
用一条好内存插DDR 1 槽 来带坏内存 看看能开机认容量  再用软件测

网友:
只要插上坏内存就不能开机

网友:
先查排阻有坏的吧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我遇见过,1.贴片电容有短路显现,导致好内存也带不起来。2.颗粒有短路,导致好内存也带不起来。

网友(2009-04-17):
呵呵,高手不少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