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00笔记本花屏问题(已修复)

楼主(2009-03-18):
昨日,接到一DELL1400的本本,客户说花屏.加电测试,果然,连接外接显示器也花.给客户报了价,和客户约定取机时间.等客户走后拆机,发现这个本本用的NVIDIA的独立显卡,边上还有2颗显存.哈哈干活了,直接用我自制的BGA返修台加焊显卡边上的2颗显存,大约40分钟过后,加电测试,成功.

网友:
加焊显存?  呵呵学习了,通常我是加焊GPU先的。。。

网友:
这有什么根据?

网友:
依据很简单啊:这样的故障现象不是显卡就是显存虚焊或坏掉了.很少有显卡周边电路有问题的.那么就先搞显存因为显存小,好加热,另外就是加热弄显存坏了也好找,也不贵啊,但是显卡就不一样了.一般我遇到这样的情况都是先热显存,后热显卡的.这样的情况只要有图象,90%都是显存虚汗或坏掉了.

网友:
能不能贴个BGA图片看看,另外,做个这样的BGA,你一般收费多少呢?

网友:
无边思绪说的很有意思,是啊,你的思路是那里来的呵呵...
我知道的是如果花屏不死机很大可能是显存,如果死机很可能是显卡,当然也样凭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