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65原装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9-03-18):
主板一切正常,就是有时点不亮,大概是什么问题?
点不亮

网友:
是什么样的板子,用的什么型号的内存条,不亮的时候检测卡代码是多少,(主板一切正常,就是有时点不亮)没有人回答你!

网友:
在求助时尽量把问题写清,才能得到准确及时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