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不开机问题。

楼主(2009-03-18):
手上有一台T40。按开机键无反应。测试 开机电压均正常。就是按开机按键后PMH4 42P没有3.3V输出。会不会就是这个芯片坏啦 。我根据的电路分析图一步一步测试下来的。就是这里不对

今天换了PMH4还是 不行啊。后来把6205 和1631都换了。现在按开机键没反应。不过南桥很很烫啊

网友:
开关键那个3.3V脚有没有电到啊·~~

网友:
求助中。。老师父指点下

网友:
缺1.8v电压造成不能触发,南桥发烫的吧

网友:
哪里的1.8V。哪个芯片上的

网友:
由一个1845芯片控制的。主板共有三个此芯片。待机时就要有这个给南桥供电的1。8伏/没有是开不了机的。正常待机时PMH4的42脚就会有个高电平送给1631R的7。28脚

网友:
按开机键无反应,????
南桥很很烫????
那还说什么,取了南桥在看啊、

网友:
直接换南桥啊..你说的这种情况.待机的时候应该很大的电流吧.

网友:
如果1.8V没出来的话,那先得查供电部分,真正怀疑南桥的话就仔细量一下南桥周边的电容,看看它的阻值是否正常,有没有对地的。确着再下手

网友:
T40上电过程
DCINT16V送来通过保险F2分两路一路到D10这路送给TB6250主供电,TB6250工作后产生VCC3SW送给PMH4供电.
    另一路16V直接送给1631,1845,1845,主供电,这一路送过来的电压控制均有TB6250来实现的,如遇到电压送不到1631等IC,均查这路的控制信号. 以上TB6250正常工作后,接来来PMH4开始工作,PMH4控制MAX1631产生,VCC3M,VCC5M,12V.1845产生1.8V,1845产生1.2V
到目前简单的说了下主供电,待机的时候硬件都赶了些什么(其实待机还有一路供电,那就是VCCRTC这路其实就是给南桥的内幕电源IC和产生32MHZ的CLK)这里就不说了!
就是MAX1631的VCC3M.VCC5M的产生,以上有详细的说明这里就说到这.
MAINOFF(SO)开机前是低电平有效.MPWRG这路信号送到南桥就是RSMRST#这路信号正确才有下一路的S3,S4的信号.
ICH_SLP_S3&S4的信号,我认为这个阶段是不会送出这两组信号的,在下才疏学浅,如果有错误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PM_SLP_S3&S5的信号.是开启后阶段的所有电压DC.这路信号送给H8,还有1901的保护控制信号的SKIP.
PWRSWITCH这开机瞬间的低电瓶信号通过D21-PWRSW信号到H8,H8产生-PWRSW_H8信号送到南桥,南桥因前阶段已经收到图3),MPWRG的信号,再收到H8送来的信号,通知南桥开机上电前阶段的电压以准备好了,可以开启后阶段的电压,南桥送出图4),的两组信号通知PMH4可以开启后阶段的电压,
PWRSW_H8是H8收到开机信号后,送出这组信号给南桥,南桥收到开启信号后,便送出图4)信号.
A_ON,产生2.5V到北桥,B_ON送出ADP3205的工作信号
这个信号就是PMH4控制的几组1845产生各自的电压和TB6250去控制系统各个电压.
就是图8所产生的各个电压.
MAX1845产生VCCCPUIO电压后便送出VTT_PRWGD的信号送到ADP3205的工作信号.
)ADP3205产生CPU_VCORE后送出VR_PWRGD信号给南桥,告诉南桥电源以OK,
ADP3205正常后送出-CLK_ENABLE信号到时钟的工作信号,没这个信号,时钟送不出系统所需要的各个时钟信号.
CPUCLK_CLK100M这是C意!
PU的时钟信号.
CPUPWRG这是南桥收到CPU电源IC送来的PG信号后产生的,这信号送给CPU告诉所有电压南桥都正常后,送出最后一个PCIRST#信号给北桥.
北桥送出CPURST#信号给CPU.
总结:到此CPU,满足PG,CLK,RST#后开始读第一个信号ADS#.

网友:
南桥缺电压(3、5、1。5三个电压一个都不能少)也会发烫的。

网友:
先把桥焊一到

网友:
10楼的讲得很清楚哈.多谢

学习了..

网友:
修好了没??
  为了捞点经验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