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320白屏,有时会好一下。外接无问题

楼主(2009-03-18):
笔记本能开机,但白屏,外接显示器显示无问题

加焊接口,好了会,
过半个小时开机又白屏了

排线?没信号过去么?

网友:
看一下排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你加焊过,立马好了,一会又不行,证明不是你焊功问题就是屏线问题了。

网友:
屏线问题多点,

网友:
个人感觉``会不会是屏线接口变形``````

网友:
1,屏线坏了,一对一德测量下线。。。
2,屏接口接触有问题。。。
3,屏有问题,换屏。。
4,显卡也有,但是可能性极小。。。

完活儿

网友:
1,屏线坏了,一对一德测量下线。。。
2,屏接口接触有问题。。。
3,屏有问题,换屏。。
4,显卡也有,但是可能性极小。。。

完活儿
引用 网友A:

准备网上邮购个排线看看,,,谢谢您